诊断卡跑E0 求助啊。。。。。。。。。。。。。。。。。

楼主(2014-09-10):
版号:JWG411M-B5  也不知道啥牌子的
插不插内存都是E0,测 总线 阻值2根都为531 电压为3.3V
内存4个供电都正常,时钟在假负载上测0.4V  正常
INTEL的北桥,加焊还是一样
主供电,SPD  REF  负载供电  都有电压

网友A:
应该内存SPD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内存SPD电压没~

238  3.3V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主板 应该是杰威的

网友:
主板   杰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应该是杰威的

那BIOS 估计没的找了

网友B:
那就报废吧  或者 等着有一样的主板了 再修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查CPU供电

网友:
杰微有官网啊

网友:
  去杰微官网下载吧

网友D:
杰微不是有官网吗?再就仔细看看主板内存那附近没有断线

网友:
去驱动之家看看

网友E:
请问是否有用错CPU?

网友:
杰微的官网上也找不到这个BIOS,我以前找过,网上应该绝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否有用错CPU?

CPU 没用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报废吧  或者 等着有一样的主板了 再修

在官网找到BIOS了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查CPU供电

为什么是CPU供电 都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杰微不是有官网吗?再就仔细看看主板内存那附近没有断线

刷了BIOS了  还是一样      假负载 打值 没发现异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