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ST31000524NS奇怪故障求教

楼主(2014-09-10):
一块西捷ST31000524NS硬盘,使用中突然认不到硬盘,但在BIOS中能正常识别,进PE也能正常识别,但是挂 主机上进系统(WIN7和XP都试过)后认不到硬盘。用MHDD扫描正常,后来把数据拷出来后,重新分区,单独挂它可以装系统,但是速度很慢,GHOST速度只有几十M,装好后速度基本正常。可能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可能修好吗?

网友:
遇到过ghost系统很慢 安装系统速度正常 进系统正常使用 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比较奇怪,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