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不认独立显卡问题

楼主(2014-09-10):
版号la-8001p   rev:1.0此机进过水、短路修好之后由于太忙没测亮机一天没理他客户来了拿走了两天说玩游戏不行认不到独显查了供电都有耦合电容阻止正常芯片上的电容也无问题、芯片在路上还没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路我在检查下一般不认独显是什么问题啊讨论下!论坛上有说CPU的问题。。。。三代i5的没得换现在各路大神说说看法

网友:
看看bios里是不是可以选择

网友:
当然也可能是独显本身问题

网友A:
看哈外围有问题没

网友B:
我的记笔记 E430 也是这样 装了系统不认独立显卡了

网友C:
你换了显卡也没用的,换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台Y471a的也是不认独显,换了换卡也不行,我也怀疑是cpu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D:
不是有个转换开关吗,是不是哪里问题。

网友E:
y480碰到几台都是换了显卡,不认独显。。。也不清楚原因

网友F: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查完了嘛?

网友G:
看看sd卡槽 旁边
有没显卡开关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工作条件没满足 。显卡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哈外围有问题没

外围指的那些。。。供电、耦合电容。。。还有开启信号?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工作条件没满足 。显卡没那么容易坏

哥哥说说看那些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sd卡槽 旁边
有没显卡开关

独显还有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查完了嘛?

查了几个你能不能说个全部的我对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转换开关吗,是不是哪里问题。

那个开关、、、有没有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y480碰到几台都是换了显卡,不认独显。。。也不清楚原因

最后换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转换开关吗,是不是哪里问题。

是这个吗

网友I:
独显本来就有手动的。像联想v460  v360都是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记笔记 E430 也是这样 装了系统不认独立显卡了

额。。。换个系统、还有你不会是装的大X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独显本来就有手动的。像联想v460  v360都是手动

额没见到过那、拨动的开关吗?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系统没有认到显卡.还是没有装驱动    首先要先排除系统故障    然后才  可以刷个BIOS   后面就是  供电.时钟.复位..还要确定他和屏的数据线的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修好吗?

网友:
不认独显你换个蛋的CPU啊 CPU里面是集成显卡 赶紧看看BIOS里面的独显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联想Y480的机子,装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独显nVIDIA GT650M的从官网上下的驱动,安装是没有报错,可是就是没有英业达的控制面板,不能启用3D.连玩“纸牌”都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了显卡也没用的,换了你就知道了

没错换了显卡都特码不上电了

网友J:
没有示波器 还是比较难搞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示波器 还是比较难搞定这个

你搞过这个吗?现在换上新的显卡麻痹的上电0.11不动了我去、这不正查条件那、没标示、不知道往哪戳啊

网友:
恩、你修过这块板子吗?

网友:
装一下驱动,要官方的,不行刷BIOS,看看咯,也不知道又没用

网友K:
楼主 你的修好了没  我碰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额
期待你的解决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你的修好了没  我碰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额
期待你的解决结果

解决是解决了但是我也有点糊涂。。。。当时是有个电阻腐蚀了、我看了图纸换了一个上去不行后来把他拆了好了卧槽。。。。貌似是dgpuen的信号、你查查、当然是换了显卡之后才发现的

网友:
一般BIOS里面设置,然后键盘快捷键,最后系统驱动要先装集成再装独立驱动

网友:
多换几次驱动试试

网友:
OK已修复谢谢

网友:
lz你修好了啊。怎么修的怎么没说

网友:
有点复杂啊,我这个小白还看不大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