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电容换好一块主板

楼主(2014-09-10):
主机不跑码,是SOCKET 370 CPU,好像说是开票用,很重要,WIN98系统不能动,有一个专用的PCI卡。主板电容大面积鼓包,有的漏液了,心想就是电容的事。拆出主板,换了十几个电容后,看到还有几个鼓包不严重,就迫不及待装机测试,还是不跑码。此时相当懊丧,可能白干了,还搭进去十几个电容。事已至此,就把剩下的几个鼓包电容也换了,前后共换15个,全部是1000UF 6.3V,都是各个电压的滤波电容。先不装机箱,接上我的电源,跑C1,大喜,主板应该没问题了。插拔了一下内存,跑2625,还是不显示。洗洗显卡插槽,显示了。大局已定,先去吃饭。回来装到机箱中,又不跑码了。接上我的电源,正常显示。看来电源也坏了。电源拆下来,测得待机电压正常,但触发后3.3V太低,3V不到。打开电源,没有发现鼓包的电容,麻烦了。有一个可调电阻,用螺丝刀拧了拧,断了,掉下来了。再量3.3V,更低了。算了,不修了,换吧。
总结:主机不跑码不一定是主板15个电容鼓包造成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只一把螺丝刀就够了

网友:
换15个电容,这工程够大的

网友:
370 CPU,还真是怀念啊。看到这CPU,想起我们玩电脑的岁月,想起速龙600超频到900来用那高兴的劲头!!!怀念流失的青春。

网友:
370针 的是几年没修过了

网友:
这些首先就要排除一下。。  再去修板会少走点弯路。。

网友:
我想说收了多少钱

网友A:
370的机子只卖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的机子只卖50元。

你怕我价格高了,给我打预防针是吗?卑鄙之人。

网友:
看到有故障的地方就该换,尽管不是他引起的根本原因,以绝后患是对的,支持楼主!
还有我想说句,这块板要我修至少也是80以上,不算换电源的价格,因为换板不一定兼容他的系统,我们搞维修的就是靠技术吃饭,越是现在稀少的东西价格就应该要高些

网友:
我觉得也是,像是一些老的主板,有时候更是连零件都没有的换,还要去买零件的,这样的就要贵点的。

网友:
这种板楼主收多少钱呢

网友:
主板100,换电源50。这个价格具有偶然性,大家不必太认真。

网友:
支持,应该收80以上,不能让技术像垃圾一样便宜

网友B:
一般大面积主板电容爆浆,电源大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面积主板电容爆浆,电源大都有问题的。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
6.3V 1000UF的电容损坏较多,有时只有一个鼓包的就会引起不亮机

网友:
这个板,我都没见过, 牛

网友:
第一次在这里回贴就看到自已经历过的事,感觉真不一样

网友C:
这样老古董应该收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啊

网友D:
送废品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废品站吧……

你家老爷子得了病也同样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老古董应该收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啊

什么叫修的价值?有钱赚就是价值,其它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必深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老古董应该收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啊

另外他这个机子就是开开票,修一下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废品站吧……

维修就是跟旧的过时的东西打交道。你要赶时髦你是走错了门。

网友:
370的板子 难道是工程机??????都不更新

网友:
话说电容都比板子值钱了吧 = =
让我想起我的奔腾100hz了 = =

网友:
815主板吧当时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