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千年妖机啦,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吧

楼主(2014-09-10):
该本本为DELL P04S。电源适配器上带灯,应该是电源保护信号灯,此灯一灭就表示适配器不通电了。故障现象为:有时刚插入适配器,适配器的灯就灭。有时插入适配器没问题,一按电源,适配器灯就灭了。有时开个五分钟,适配器灯灭。有时能顶个20分钟,适配器灯灭。真让人头大。请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主板上有原件不良吧  应该是MOS管或者电容漏电或者电阻有问题 拆出来仔细看一下再说啊。。

网友A:
450v和310v滤波电容怎么样  应该是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v和310v滤波电容怎么样  应该是滤波不良

灌水也不是这么灌的吧,人家修的是本本,你说的是显示器,就算为了下载分也要看清再回吧

网友:
你这机器很明显就是内部大短了,烧鸡

网友:
适配器本身有问题吧?换个适配器行吗?

网友:
先换适配器再确定是不是有主板短路,然后烧机

网友:
按正常思路修罢

网友:
应该是短路。。。可以拿可调电流表测试,估计是瞬间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