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4-09-10):
华硕P5QL PRO上电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看声卡发烫,摘了,摸IO微汤,换了一个样
华硕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在测量一下CPU需要的额外小供电 在测量一下CPU的供电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条件都 有了吗?

网友:
时序都跑一边

网友:
四步曲,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

网友:
刷下BIOS 有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2014-11-16):
我也是一模一样,除了干桥其他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