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亮一下黑屏故障急求

楼主(2014-09-10):
本人现接修一台联想B320系列一体机 故障是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其它无反应  但是开机亮一下也是灰屏没有字符的那种 显卡和CPU风扇正常转 接开关键可以正常开关机  因为以前没有检修过一体机的经验再加之这块硬件也很少所以没有一样的硬件来代换确认故障部位 麻烦有修过此种机型号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给显卡做一下BGA看下结果

网友:
本来修了一个一样的,差几天过保,去保修了

网友:
应该是BGA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现在主要不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我没有BGA所以确认出故障好给客户换板

网友:
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接个外显试试我找了半天没看到这机器有外显的接口啊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啊

网友:
显卡 要看看 仔细看

网友:
开机时手按显卡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A:
BIOS 问题。试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问题。试不有。

BIOS我想到了但是我这没有刷BIOS的工具不知如何来弄

网友:
论坛上有人发   好像要刷BIOS  你找找

网友:
刚才又发现新情况,开机屏是花的 看上去应该是显卡问题但花几秒就灰屏了  关机再开还是灰屏了像死机一样键盘无反应

网友:
一样的问题。怎么搞啊

网友:
有没有已解决的啊???

网友:
bios   显卡排除

网友:
一体机比笔记本还不好修,图纸不好找

网友(2014-10-12):
我修过一台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b320的开机能进系统。就是很屏。高压板是好的。

网友:
找个BIOS刷下

网友:
B320这机子很麻烦,联想维修站里的人都头痛这机子,说是来一台就要躺上半个月,保修内的,换多件不一定能搞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一体机的BIOS资料好少哦

网友:
我修过很多一体机,都是灯管坏,显卡坏的很少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我这做显卡还是不行的,说明不是显卡的是。

网友:
不能外接不好试 显卡BGA先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或者是显卡

网友:
BIOS 或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个同样问题的,显卡BGA了没用,就是亮一下就黑,外接USB键盘可以用软重启,大小写灯也能按下亮或者灭,像正常的那样,怀疑屏有问题,但是又不肯定,因为里面看不见图像的影子,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按电源按键不能关机的话就是主板没工作……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看下一把

网友:
有说 刷BIOS 刷好的 你可以试下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试一下

网友:
刷Bios?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亮一下黑屏故障

网友:
你看看你的一体机有没有屏幕单独的供电小板 如果有的话查查那里的电压 如果没有 就有可能是主板显卡有问题

网友:
别做bga了,我做了显卡一样的灰屏,应该是bios问题吧,在找bios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看看

网友:
今天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开机亮一下就暗屏了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14-11-11):
没好啊。。。我显卡。BIOS全干了。。还是不显啊。
楼主现在解决那问题了吗?我前几天也接到一台,也是都搞了还是没好,连U12的图像处理芯片都换了还是没好啊
详情

网友:
BIOS试试,只能如此了

网友:
我也没修好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的各个条件 有条件说明屏坏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先加热显卡,然后北桥,最后BIOS刷一个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的问题 做一下看看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问题,把那个USB接口小板去掉就可以亮了
但不确定是不是小板的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TV模式正常 有LOG 开机灰屏一下再黑屏无文字图像,做显卡刷BIOS无果,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做北桥还一样, 不知怎么办,有搞定的同撩吗, 指教

网友:
显卡 EC 桥BIOS都刷了无果,有一点不是下的BIOS是否是个好的
迷茫呀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好多这个故障哦~~~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12-15):
我也碰到一台了,这问题就没有哪位大侠修好过吗?郁闷啊。。。。。。。。

网友:
可以拿 电风吹吹一吹, 没风枪只能这样子试下!

网友:
有没有大神搞定的 分想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好啊。。。我显卡。BIOS全干了。。还是不显啊。
楼主现在解决那问题了吗?我前几天也接到一台,也是都搞了还是没好,连U12的图像处理芯片都换了还是没好啊
快乐的钥匙
*脏话*他大爷的。。。。CPU坏了。妈的。。。害的我好苦。。
详情

网友:
主板问题 !换吧 既然你不能修!

网友:
BGA出问题了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会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供电没有出来。记得好像是1.05供电可以出来。供电出不全。

网友:
作为一个铜牌维客,没有BGA已经几乎是不可原谅了,怎么连编程器都没有??

网友:
你修那台联想B320一体机修上了吗~我也接 了一台和你说的毛病一样~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修上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我 也 接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
有谁修好的吗,我也接到一台。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可是高压坏了,是暗屏,还是黑屏要看清楚

网友:
就是开机屏幕亮了没有字体    这种现象显卡的嫌疑很大

网友:
有没有跑码呢

网友:
应该好修的 查下背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解决那问题了吗?我前几天也接到一台,也是都搞了还是没好,连U12的图像处理芯片都换了还是没好 ...

*脏话*他大爷的。。。。CPU坏了。妈的。。。害的我好苦。。

网友:
CPU坏了能导致独显不显示,还能进系统?

网友(2015-01-22):
花一下应该是显卡的

网友:
显卡的供电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哦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小弟没领悟到楼主想表达的含义,  所谓没图没真相呀

网友:
你修机器没有编程器?这行吗,很多机器都是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