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通病之一

楼主(2014-09-10):
     一台DELL E176FPc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量保险断,再测场管Q601击穿。找一同型号场效管P7NK80ZFP替换,同时将PWM调宽IC:1200AP40的供电脚电解更换(通常烧场管的原因就是调宽IC供电电源不正常导致(这是经验),再检查电源所有焊脚有没有疑似虚焊, 有的话就重新加焊。更换保险。然后通电。电源指示有显示,但呈现的是有规律跳变闪亮:亮1秒灭1秒。说明电路仍有故障。经在路测量,所有半导体及电阻都正常。并且无负载时电压正常,带灯管时电压也正常,只要接上显示屏线立马电压就跳变。说明电源带负载差。被怀疑的元件相继被换:调宽IC、供电电阻,输出滤波电解、阻尼二极管、400V滤波大电解,甚至反馈光藕都换了故障仍未解除。一时无法进行维修,思路变窄。用常规方法是无法下手的,仔细端详一下板子,发现就那么些元件,余下的最容易被怀疑的也只能是贴片了,虽然道不出什么理由,但还算是替换法的思路。数了一下,贴片电容只有5个,从别的板子上拆下相近体积的逐一换上,然后通电,试机竟然正常!!!哈哈!为了确认这5个电容中哪个是故障件,接着又拆一个换一个通电试机,直到拆下C609换上原来的,通电试机故障出现,然后再次拆下更换,通电开机正常。后来将这个故障跟其他同行交流一下后,他们竟然说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故障。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电容出问题,原来是通病,以后修到有个参考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不出异常吗?
   这个故障电容

网友:
谢了,又得了一个经验。

网友:
上电路图说明是哪个电容其实更好

网友:
挺好。多看看别人的经验,对自己确实有不小收获。

网友:
楼主电容是微短还是大短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啊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几天没上来,多谢朋友们关注。现在一并回复你们:这个电容是0603的,具体容量不清楚,我找不到这个型号机的电路图,所以无法看到到标示。这个电容普能万用表拆机后测量是拆不出来异常的,更不用说在路测量了。我福洛克15B的测量(拆机)时表笔刚接触瞬间有几百兆数据后很快无穷大。之所以说这个故障比较重要,就是难以测出来,而你几乎估不到是这种小电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