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电压引起的加电不显。。

楼主(2014-09-10):
                                                                                      主角:HP--NC6400加电不显
拆机换CPU内存无果量各个电压正常直接测平台复位正常在测cpu复位也正常

那就刷个BIOS吧刷了一样不亮机接着弄呗!想了想CPU复位都正常了还不亮机怀疑北桥了上BGA加焊无果南桥也加焊结果一样!
网卡芯片是BGA的那种听过师傅说很容易坏,有这点就干呗,风枪直接伺候三下五除二的弄下来了上电还真是它了放一边定料。

今天料到了装上去我去又不亮机不可能买到坏的了吧!这时确认问题就在网卡这块就量一下它的条件一量还真有发现

此处1.2V电压成了3.3V肯定不对标记的都是1.2V找了个管子换上还是一样两个1.2都是网卡芯片直连的中间电容拔了也不行!无赖之下只好拔了芯片直接给它个电压先给了它一个1.5V不行后面给了一个1.05V上电亮机了电压就在隔壁借的

在此装硬盘进系统网卡已经认到了链接可以上网

到此维修结束,以后大家也都注意注意网卡芯片会有惊喜!

网友:
ACER电脑最喜欢这样,

网友:
楼主你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线感觉有点粗·····非常支持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卡供电问题引起不亮机  比较少 楼主认定了是网卡问题 一直修……没走弯路
哦 这个板子TB 很便宜的

网友:
网卡确实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掉电死机都会有

网友:
此处1.2V电压成了3.3V肯定不对标记的都是1.2V找了个管子换上还是一样两个1.2都是网卡芯片直连的中间电容拔了也不行!无赖之下只好拔了芯片直接给它个电压先给了它一个1.5V不行后面给了一个1.05V上电亮机了电压就在隔壁借的7  [ 里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说得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网卡还有这个功效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