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线接反,5V供电,经过电阻进了芯片

楼主(2014-09-10):
屏线要反着插才行,开始正着接上去(通常都是),这个显示器设计得变态,没注意看供电排线脚。按开关,一下保护了。后来查供电才知道屏线接反了。正着接过来,显示就不正常了,你们看下是不是屏主控芯片烧了。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也一样。。

网友:
mst7352c-lf   屏上的主控芯片是这个。。你们有换主控芯片的吗?成功率如何,X宝上全新芯片要50以上,太贵了。料板30,芯片好的多吗?

网友:
奇怪,这么久一个跟帖的人都没有啊

网友A:
没换过啊,无法提供什么参考,所以沉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啊,无法提供什么参考,所以沉默。

哦,,,,,那我换好了再发个帖子上来

网友B:
你这个好像是屏的横头第2个模块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像是屏的横头第2个模块坏了吧

大概分成了三行,第一行正常,第二行与第三行不正常,用原显示器里的驱动板是白带橫线花,没图像显示,用通用驱动板有显示图像,有横线,特别亮

网友:
哦,没人回,我订了芯片,还没到。看看能不能修好吧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 我也把屏线插反了 我的现在什么也不显示 是出现从灰到亮的渐变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 我也把屏线插反了 我的现在什么也不显示 是出现从灰到亮的渐变

在发芯片。好贵啊。加上快递60多块了

网友:
屏烧坏了把

网友:
希望换了屏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D:
修好你没 楼主  分享一下三 对你 插反了不是插不进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你没 楼主  分享一下三 对你 插反了不是插不进去的吗???

少数屏是插得进去的,通常正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显示器设计得很变态,要把排线反着插进去。

网友E:
这样的没修过,没有经验,估计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没修过,没有经验,估计不好修吧

总得要冒险试下。修不好就浪费60来块钱

网友:
貌似X模块坏了,楼猪修好告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