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S2主板

楼主(2014-09-10):
GA-MA78LM-S2主板开机不跑码  网卡有个洞  拆了  一开机   不跑码  不知道怎么搞    刷了BIOS不行   有时候还开机诊断卡狂闪    CPU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网卡有个洞 。。。。。。。

网友:
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个洞 。。。。。。。

看到没有  有一个洞

网友B:
网卡坏。。一般带南桥 ,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一般带南桥 ,io

嗯嗯   没有搞了  跟客户说了  桥坏了

网友:
桥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网卡坏 很多时候桥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