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

楼主(2014-09-10):
海尔简爱7G开机反复重启,感觉好像跑不过内存,CPU内存显卡南桥供电都正常,内存CPU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I3独立的机器,有没有谁修过,怎么下手,

网友A:
7G多少啊?板号多少?

网友B:
用示波器测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G多少啊?板号多少?

MB40IA1 REV 01 I3  AMD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测有没有过内存

坏掉了,都很久没有用示波器修过电脑了,

网友:
不过内存的话,内存的供电要认真检查一下呢

网友:
CPU是一代的,还是二代的

网友:
跟客户说说我有块intel集成的,连cpu350卖给他!

网友:
前面我也修了个二修机  搞死了 最后还是没搞好

网友:
换到后面没换的了就换板吧

网友:
海尔还出机器吗 没见过哦 找见图纸没 找见图纸修复费、修复的可能性还能大点

网友:
楼主   你得确定下是不是集显供电没出来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台
以前进过水   拿来大电流    大电流修好就不出集显供电   这机器没图纸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