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求助!

楼主(2014-09-10):
              M5A78L-M LX3 PLUS  求助!

网友A:
复位是否有电压?你说的灯快闪???是复位灯还是所有灯?

网友:
内存供电低!

网友:
内存供电低??有可能正常,,碰到一个南桥坏的,,参考

网友:
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有复位电压吗

网友B:
还有总线供电 vdda25 时钟 复位 一点点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否有电压?你说的灯快闪???是复位灯还是所有灯?

  PCIA153.3VB16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总线供电 vdda25 时钟 复位 一点点来吧

都查过了好着呢, 各路电压都正常。可就是数字灯闪

网友C:
北桥下面的八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下面的八角

跟它有关系吗?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