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G41MT_S2

楼主(2014-09-10):
  主板刚送来时为点不亮,修复后还给客户,几天后,客户反应,主板使用一切正常,但是挂机后,再开,无法正常点亮。
  拿来自己亲测,的确,主板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关机后再开,档c1的内存代码,死活过不了,拔掉电源完全放电后,再开,又是一切正常,关机没放电再开,档c1代码。拔掉电源再放完电有好了。双BIOS。更换过mb的位置,无果,不纠结BIOS。
  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同样故障,求助。
同时送上此版修复后的BIOS程序。

网友A:
mb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  是什么??

M 和B是两个双BIOS  一个主 BIOS 一个副的

网友:
感觉放电就好,放点影响到的线路应该是南桥多点吧,,这个我除了怀疑南桥和BIOS外还有时钟芯片这几个了。其它的就不怀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