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笔记本进水二修机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4-09-10):
前半个月前进水不触发,修待机电路后显示正常,拷机一天后送给客户,客户用了半个月后突然开机不显,拿来我这里电流0.5几不显,换内存一样不显,拆机裸板点,又莫名奇妙的开机显示了,可是手在主板上按两下又掉电了,最后发现每次在桥晶振那里一点就会有不同的电流变化,换了晶振还是一样的情况,换了谐振电容也是一样本来不掉电的可是现在每次开机都可以点亮,可是点亮后LOG一过就掉电现在是怎么按板都是一样的可以显示但是显示后就掉电,加焊了桥还是一样,晕了,我准备把桥取下来植下球看看,看是不是桥下面也进水了,加焊不上?对了,不上内存也会掉电,检查了温控电路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4-9-22 15:17):
重新订了一个桥回来装上后故障想象一样,现在都没有思路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情况,果断换桥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二级转换有问题?看看3 5V的二级转换场管

网友:
0752001 的北桥 我遇到过一个就是 出现LOGO 掉电!换了 好了

网友B:
我秀你的这个475  我选择换桥
你可以重植下试试

网友C:
桥重植一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D:
期待楼主公布结果呀,换桥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重植一下也许有惊喜!

很惊喜呀,重植桥后故障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秀你的这个475  我选择换桥
你可以重植下试试

重植了,故障现象一样,一样的过了LOG就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了,同求解,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G475的,一通电电流就到1,3几,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情况,果断换桥就好了

桥已换,故障现像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植了,故障现象一样,一样的过了LOG就掉电

桥已换,故障现像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公布结果呀,换桥好没

桥已换,故障现像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