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睡眠不开机一怪病

楼主(2014-09-10):
因特尔主板一怪病,问题想描述,求大侠们帮忙,在此感激万分:因特尔主板,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一直不停用木有问题,开着机不用,过20-30分钟,自动睡眠,,屏幕黑,不亮,这也算正常,但是,敲下鼠标,机器开吃运行,但是不显示,关机再开,不显示,,如此重复一直开不了,拔下内存再装上开机,有时可以开机点亮,,有时不能开机点亮,,如果把CMOS电子扣下来再装上,就可以开机点亮,,在此说明电子是有电的,,每次睡眠了,就要扣电子基本是都可以开机,,,求大神,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主板问题吗?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首先当你把电池扣下来再放进去,开机有显示,这不能表示电池有电。在你未断开电源(220V市电)前,把电池放进去(先放电池再接市电其实都一样),可以开机有显示(文中也提到了),这里其实有个过程,电池放进去的瞬间由于接市电,实际在给电池充电(有点类似于用直流电源激活电池),但电流很小仅仅满足于开机需要,一旦待机后也就是黑屏,电池要为CMOS存储器、时钟供电,所以供电不足,因此无法开机。换电池(有的去除电池可以开机,有的却不行,看你的是什么型号了)

排除上面的可能性后,就可能是南桥问题重做下吧!

网友:
具体什么架构的  如果是双桥的  休眠归 南桥管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如果把CMOS电子扣下来再装上,就可以开机点亮,BIOS先刷了再说

网友:
重做桥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设置常亮啊,不用休眠省电状态试下,下次再开机会不会还开不了机,如果是还是找开机电路或cmos电路这些在开机和待机下的条件是否成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首先说明我是小白,可以做个系统再刷BIOS,,,???

网友:
CMOS电池电压够吗?大于2.7V。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是换台显示器,就没问题了,显示器问题

网友:
直接 主板问题  换主板

网友B:
首先刷一下BIOS,不行先换南桥(单桥的板换PCH桥)再不行就换IO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wake up 信号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C:
换根内存继续侧机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是换台显示器,就没问题了,显示器问题

我这个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根内存继续侧机 看看

内存换了3条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刷一下BIOS,不行先换南桥(单桥的板换PCH桥)再不行就换IO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刷过,BIOS,,做了桥无果,IO,还木有使

网友:
你看看你的键盘灯亮不亮  如果亮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把显示器的电源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估计是这部分出问题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