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4-09-10):
同行送来一体机

开机不通电,检测待机5V正常,5V转3.3V不正常,只有2.7V,是一只1117管子,手摸巨烫。

3.3V待机电压会进南桥的,手摸南桥微烫(南桥面积大,待机电流不是很大,所以待机不烫)。USB 数据线是直通南桥的,立马打USB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果然,有两根线对地阻值为0.南桥坏了

买两个南桥回来

(芯片很难买到全好的,所以一买就两个),上BGA焊接台

(是不是有广告嫌疑呢?),一拆一装,好了,再打阻值,US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了。通电,5V转3.3V也正常了,不发烫了。开机,有显了,不过键盘口用不到。好吧,再拆机,换IO芯片。通电再试,有显,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烤机两小时,通过。报了145.一体机发在笔记本维修板块,不知道合适否?码这么些字,就是节后有点闲。技术含量不高,对新手有益,高手 就请路过吧!

网友:
不错 不错 145其实算来利润不大 如果是当地没得 走淘宝一般是12元的运费。加上芯片2个 就是80的样子 还要买IO在是12元的运费 嘿嘿 还做BGA 焊膏 锡珠。当地买的到还好

网友:
我以前卖神舟的,所以还是尽力把它修好,也是以前的神舟同行送过来的,所以价格报得不高。难在同行不理解啊,一句:啊?那么贵!      抱着清者自清原则,我!不解释!!

网友:
放心,你的图片商标没人给你涂掉。。。

网友:
我有一块老主板因南桥局部损坏,造成USB接口全都不能用,其它都正常,懒得换也不值得换了,就一直凑合着用!就是南桥发热严重,自已加个散热器个人用着挺好!

网友:
神州的主板好修吗?

网友:
这个价也是差不多了
我也是先报价后修,价报低,故障多了,就没钱赚。
同行的钱不好赚的

网友:
GB的南桥,楼主都细心

网友:
楼主这机子什么型号啊?我也有一神舟一体机  没修好  开机不显奔驰E500  D6

网友:
不管是什么主板 只要是GB 的南桥  就可以考虑它的问题  忒别是G31  G41

网友A:
楼主干桥不把CPU内存拿下来会不会有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桥不把CPU内存拿下来会不会有事啊

哈哈,看得很细心

网友:
     还可以 的    乐学

网友:
先报价后修,价报低,故障多了,就没钱赚

网友:
楼主拆芯片没有把内存 CPU 风扇去掉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晕啊,别人换完南桥就OK,我的神舟板子怎么就换了个南桥,出问题了呢。郁闷啊,换完南桥不能外接电源适配器,接上就CPU超温90度,机子掉电。用电池就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写的也还不错,受益了都

网友:
做工好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