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笔记本电脑USB2.0不能用了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9-10):
华硕A43S笔记本电脑USB2.0不能用了 ,还有就是电脑插上耳机依然是外音。

    我自己拆电脑的时候把那个固定排线的黑色扣弄坏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排线接触不好所以导致USB2.0不能用和耳机孔不能用???跪求。。。。。顺便问一下哪可以买到这个黑色的扣啊?

网友:
跪求大家的帮忙啊  谢谢

网友:
旧板子上拆吧!

网友:
卡扣折了自己想办法吧 ,不是很难得事情!

网友A:
问一下,之前能用吗

网友:
找个长短、厚薄差不多的卡片塞紧。

网友B:
那排线是不是连接小板,小板 上有USB接口和耳机孔?

网友C:
是自己拆坏的?
你不是搞维修的?
要是自己拆坏 不是搞维修的建议你找个硬的纸片压好试试
要是搞维修的就测量下为什么USB不能用了

祝你好运

网友D:
这个不是已经发过一次的吗? 我看你卡扣还在的啊,是不是你没接触好,卡扣只要还在就是你没弄好的缘故,最简单的就是你找个经验丰富点的师傅两下就帮你弄好。

网友E:
想办法扣子的问题解决了 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F:
把排线插好,用热熔胶固定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要动脑子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之前能用吗

之前可以啊  就是笔记本清灰的时候弄坏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排线是不是连接小板,小板 上有USB接口和耳机孔?

我也怀疑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自己拆坏的?
你不是搞维修的?
要是自己拆坏 不是搞维修的建议你找个硬的纸片压好试试

自己拆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已经发过一次的吗? 我看你卡扣还在的啊,是不是你没接触好,卡扣只要还在就是你没弄好的缘故,最 ...

图片不是我的电脑啊  借用别人的图片  就想买一个新的卡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扣子的问题解决了 你会有惊喜的

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排线插好,用热熔胶固定就不会松动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哦 好吧 知道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也怀疑是这样的啊

扣不紧一般是不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我不是维修电脑的  没有旧的  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扣不紧一般是不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我没有那些东西啊  也不会修理啊  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那些东西啊  也不会修理啊  呜呜

没工具怎么弄呀

网友B:
唯一的办法:只有上淘宝买个扣扣,只是担心你会不会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一的办法:只有上淘宝买个扣扣,只是担心你会不会装

只要能买到,就可以了啊 。我会装啊。之前那个可能是因为笔记本时间久了,老化了  装的时候一半断了啊 。  关键是在淘宝上找不到啊 你有链接???

网友:
这都是小事啊   关键是买不到

网友:
楼主你能买到卡口  没有人买的 自己用卡片塞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上的,用胶水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哪点包装纸来卡住就行了。

网友:
其它能用就剩那个不能,那是排线口的问题。

网友H:
找个长短、厚薄差不多的卡片塞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长短、厚薄差不多的卡片塞紧

上次用一个胶囊的那个塑料片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