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供电,波形异常?

楼主(2014-09-10):
SY-I6H-L V4.0  RT8859M+RT9605BPQV,2+1相供电,2相VCORE供电中,其中一给供电波型正常,另一给如下图,请问这样正常吗?RT8859M+RT9605BPQV,,两个芯片已经换过,上下管也换过,晕,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出现这样的波型?三个图分另是上管G,S和下管G前三张是正常的,后三张是我认为不正常的。

网友:
可以开机,可以入系统,现在正在测试,没发现死机。

网友A:
没问题也拿出来研究。。

网友:
这波形很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也拿出来研究。。

正常一组是这样的

网友A:
主板不是正常可以用,没有问题吗?

网友:
之前是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有问题,修好后了现波型好像不太对,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是正常可以用,没有问题吗?

可以正常用,只是想知道这种波形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用,只是想知道这种波形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电容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