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9-10):
开机图像正常   过一分钟
开始  自动关机
检测过高压  板   灯管没问题

自动关机  是  测电压   5v  12v 电压底
光耦   431     反馈电容   都换了
还是  自动关机

怎么办啊?.............................................

网友:
换滤波电容啊!

网友:
换电容,不行就换板

网友:
换完电容可以就告知下情况。

网友:
换完滤波试下,不行就查负载

网友:
查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也可以把按键板拔了试机

网友:
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机器都没说清楚

网友: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网友:
查下持续供电的整流管和电容啊 。。

网友:
换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