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笔记本实地修机,复习月饼老师讲的英业达保护隔离、HP中间针分析和3、5伏维修

楼主(2014-09-10):
有图有真相--复习英业达保护隔离、HP中间针分析和-缺PWM复合管用独立场管飞线维修出3、5伏(笔记本实地二期的第二块板维修实录。北京学员曹永涛)
      板号:6050A2200001   时间:9月9日 地点:实地二楼维修教室
来迅维已经近两个月,现正在二期修保护隔离和3, 5伏。想到前几天的示波器及焊接考试,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了啊。自己虽来之前在北京修过两个月的本本,但来这里才知道自己是老菜鸟,理论和实际停留在小弟阶段。二期考试都是侥幸过关,成绩不高啊。PS一下,虽然黄老师和阿林老师稍稍放水,但也是严格要求的,比如EC焊接和QFN焊接,有一点点连锡也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自己只是时间超了一点,算过了)
今天,将修好3, 5伏的第一块板子交上去,阿林老师随手又拿一块,说要修三块3, 5伏的板子才能过这一关,才能进入全板维修。
好吧。板子到手,先目测,发现前辈们已经动过了。先看看板号吧。上图:

如图,板号是2200001,查知是6050A2200001_HP2230S的图纸。哈哈,不要说待修的机子老,新手有图纸才是王道啊。英业达的,我在北京的两个月里尽是接触联想仁宝和广达的,也不会看图纸,纯粹跟着人通病式三板斧维修,现在正好可以复习一下月饼老师的讲过的东西哦。

打公共点阻值,红接地470左右,反向无穷大,认为公共点无短路。各电感打阻值除了总线供电VCCP对地短路为零,其它都正常。断开总线供电电感再测,排除电感后的滤波电容,发现是后级短路。毕竟是修3、5伏,后边短路先不管(此板EC已经到外星球了),为了保险起见,去掉总线的PWM上管。
目测保护隔离和待机芯片、3/5伏芯片附近没有掉件。看到电源接口处有比较乱的接线和外接电阻,估计是上一任维修者修的时候自行创造惠普中间针电压了,拆掉,俺有实地买的HP头子啊。等等,下面哪个是HP头呢,没写字啊!用错了不会烧机器吧?

至于如何区分没有写字的头子哪个是HP的,哪个是DELL的,留给读者吧,反正俺是连接对了。说说中间针吧,没有它很多HP机子开不了机啊。
下面是保护隔离分析,包括中间针,我是新手,如有错欢迎批评指正并加分:
如本机图纸,LIMIT_SIGNAL为适配器中间针输入,实测电压7伏多。
适配器插入,19伏经L1更名为+VADP。到公共点要经P管Q10和P管Q11(老机子P多哦)。月饼老师的反推法:Q10要完全导通,受控于G级连接的BATCAL#和ADP_EN#信号。当BATCAL#为高电平,ADP_EN#为低电平时,Q14导通,Q10的G级分压成立,产生8伏左右的相对低电平使Q10完全导通。    搜图纸BATCAL#信号,见下图:

可知,BATCAL#受控于SLP_S3#_3R信号,而后者是开机后才有的信号,修待机时可以忽略它。未开机前BATCAL#由TPS21120发出的3伏线性电压+V3AL上拉为高电平。(查图纸,此机TPS51120的EN3,EN5脚悬空。TPS51120供电正常就发出线性电压,具体可看阿林老师的讲解笔记或PDF手册,这里不再复述)主角是ADP_EN#,它要为低,那么U1-B LM393 比较器7脚要输出低电平。这就要求U1-B的6 脚电压大于其5脚电压。5脚是19伏的+VADP分压过来的,计算为4.82伏(实地的学员没有不会算的)。6 脚是适配器中间针电压,老HP机子一般为7伏左右,大于5脚电压,所以ADP_EN#为低。可见惠普适配器中间针的重要性了,如果适配器没有中间针电压,保护隔离都过不了。继续分析,Q10导通后,Q11要完全导通,受控于ADPDRV#,搜图如下:
ADPDRV#要想接地,使Q11G级得到分压产生的相对低电平,Q23就要导通,这就要求U74脚输出最终为高电平。U7是一个比较器,如果有供电,1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4脚就开漏输出(或高阻态),由5伏线性上拉为高电平,使Q23导通。1脚是+VADPBL适配器19伏电压分压,3脚是+VBDC电池电压分压,搜如下图。

1脚适配器19伏电压经R43\R42的分压大于3脚电池电压经R75\R44的分压时,最终使ADPDRV#接地,Q11导通产生公共点。同时+VADPBL经电阻R23去截止Q12,隔离电池。如果+VADPBL没电,则电池电压经Q12二极管流过,大于二极管D5反向击穿值,控制G级相对低电平,Q12导通,此时电池给整机供电。当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反向击穿D5(要考虑到Q12的压降)Q12截止,电池被隔离,防止电池过量放电损坏。

好了,接着说我修的机子:测量无短路,调好电源我正要通电,突然发现此机的一个电感处无MOS管!!,并且有一个引脚焊盘坏!!见图:

查图,是3.3V   PWM的复合管Q21 !!!搜图如下
唉,有掉焊盘,用MOS管飞线吧,脑中想起课上月饼老师经典的上下管图画,嗯嗯,料板上找管子(我的习惯是上管代换上管,下管代换下管),飞线如图:
飞线容易上板难。通过一阵按图测量,以上五根接头都在板上找着了他们应该在的地方。
再次量量没短路的,插上HP头,通电了。。。。。

至此,3V\5V维修结束。什么?飞线难看?     呵呵,电压是负的???    请想学会虐待示波器和被虐的和想精通抓波功夫的请来实地学习吧。 特别感谢同期同学潘新民、孙权、同屋的盛乃平、老表(江西的)提供帮助,三人行必有我师,团队永远大于个人!!! 祝天下老师教师节愉快!!老菜鸟   北京老曹   2014-9-10算是处女贴子,不知能否加点精。如果不能,请多加分。

网友:
呵呵 ,赶紧来加分.

网友:
总体还是不错的,加油!

网友A:
这玩意修再多也没用,等你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支持一个  赚取积分@@@@@@

网友:
相信实地还是很牛逼。

网友B:
讯维出来的哥们,都有成就感

网友C:
北京的?何必舍近求远

网友D:
贴子提到焊盘有坏点,是不是应该把飞去那里了说明下

网友E:
北京 那边不是也有那些挺好的 培训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子提到焊盘有坏点,是不是应该把飞去那里了说明下

帖子的图纸中有啊,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京 那边不是也有那些挺好的 培训的嘛~

除了*词语被过滤*讲的深入,其它的我觉得费劲,也无成规模的论坛。以前的东方维修网不错,后来换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讯维出来的哥们,都有成就感

谢谢支持。是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的?何必舍近求远

唉,伤心啊,拜师学到的不多,可能怕我抢生意。北京市场那么大,防我这个小白,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修再多也没用,等你出来就知道了

是的,出去维修可能更多的是通病加经验占主导,理论分析为辅。但是我想谁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网友F:
讲解的不错,虽然个别地方有不太好的,基地的板子是不是残缺不全的。不是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没有呀

网友G:
I是HP头,J是DELL头,我是这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解的不错,虽然个别地方有不太好的,基地的板子是不是残缺不全的。不是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没有呀

是的,EC没有,桥可能坏,但是这是让修3\5伏,然后抓波形分析波形的。 后面有全板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I是HP头,J是DELL头,我是这样分的……

好,学习了,我是不插本,插可调电源,量了电压,DELL中间针没有,HP的7-8伏

网友H:
看论坛有人说G极线飞长了不行的,目测楼主飞的线很长也没问题啊

网友:
有经过培训,思路就是不一样的清晰。楼主 不错,讲得我受益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越看越给力 我去 还能这样飞管子  呵呵  迅维网真的是给力哇。

这是练习。 给客户修要找复合管,找不着也要飞线短一点,最后想办法固定在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很不错,你那万用表用很久了吧。北京维修好做吗。

说实话,北京不如南方好做,竞争也激烈。但是卖二手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论坛有人说G极线飞长了不行的,目测楼主飞的线很长也没问题啊

这是练习。 给客户修要找复合管,找不着也要飞线短一点,最后想办法固定在板子上

网友K:
HP的头可以用在大部分DELL的机上,但DELL的头完全不能用在DELL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HP的头可以用在大部分DELL的机上,但DELL的头完全不能用在DELL上

没关系,实践出真知。顺便问一下,新式HP机子有的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吗? 那样的话怎么维修呢?

网友L:
在你发的图上只看到了“BATCAL#受控于SLP_S3#_3R信号”未看到“BATCAL#由TPS21120发出的3伏线性电压+V3AL上拉为高电平”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你发的图上只看到了“BATCAL#受控于SLP_S3#_3R信号”未看到“BATCAL#由TPS21120发出的3伏线性电压+V3AL上 ...

嗯,可以自己看那个板号的图纸,老机子好找的

网友:
迅维的学生技术果然不错哈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这么好,,厉害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学习了很多技术

网友M:
这些虽然不懂,但是看起来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些虽然不懂,但是看起来很经典

支持你,我也是从小小白而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典分析。

网友N:
这个已经不是芯片级了,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已经不是芯片级了,太厉害了!

见笑了,理论和实际总是有距离的,一起努力啊

网友:
这帖子是你独立分析的吗

网友:
新手也能这里精通,不容易啊

网友:
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学到了精髓么 学费多少啊

到迅维学习,确实可以短时间内学很多东西,拷很多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I是HP头,J是DELL头,我是这样分的……

HP中间针电压7伏特,一测便知

网友:
用戴尔的适配器插HP机器能开机呢?

网友:
就是一个管子没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