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路板全桥测量问题

楼主(2014-09-10):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为什么我用数字外用表的电阻挡测全桥整流 红笔接正黑笔接负阻值无穷大 黑笔接正红笔接负阻值才出来  但是按照二极管特性应反过来吧?
注:我表笔没有接反 也不是用的指针万用表

网友A:
是这样的啊,这是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B:
请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晶体管。电阻档可能跟机械表一样,内部电池黑笔正,红笔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啊,这是二极管的特性

二极管的特性不是正向偏置 反向截至吗?我红笔接正 黑笔接负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应该是有压降的 但是显示的却是无穷大  我换过来用红笔接负黑笔接正才会有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晶体管。电阻档可能跟机械表一样,内部电池黑笔正,红笔负。

我用的二极管档测试也是一样

网友C:
我是开路测试的 全桥还在主板上焊接着在 跟全桥并联的400V大电容 用二极管档测红笔接正黑笔接负无穷大 红笔接负黑笔接正才有压降 跟全桥一样 会不会是后面的负载或者其他的东西造成的啊?

网友D:
楼主你看下整流桥的内部结构图:红笔接正极的时候,黑笔接其他三个脚内部的二极管都是反向截止的。只有黑笔接正极,红笔接其他三个脚,相当与二极管正向导通。(你自己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开路测试的 全桥还在主板上焊接着在 跟全桥并联的400V大电容 用二极管档测红笔接正黑笔接负无穷大 红笔 ...

难怪啊!全桥在线路板上时,你红笔接大电容正极,黑笔接地,当然为无穷大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特性不是正向偏置 反向截至吗?我红笔接正 黑笔接负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应该是有压降的 但是显示 ...

请问你是机械指针的万用表还是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机械指针的万用表还是数字的

数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看下整流桥的内部结构图:红笔接正极的时候,黑笔接其他三个脚内部的二极管都是反向截止的。只有黑笔 ...

哥们 谢谢你 我怎么就这么笨了 看图茅塞顿开 也是受baidu蛊惑了 百度上面的答案全桥基本都是红笔接正 误导我们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谢谢你 我怎么就这么笨了 看图茅塞顿开 也是受baidu蛊惑了 百度上面的答案全桥基本都是红笔接正 误 ...

http://www.xinxunwei.com/建议到这里看看,培训一下加强学习。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