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的刷me-bios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现在的问题是,得到8m的bios bin格式文件后,是否是应该通过qflash进行刷新?为什么我的qflash显示我的bios闪存只有1m呢?然后在操作系统内用@bios查看的bios闪存容量却是8m的?我现在就是在qflash状态下无法刷入啊,显示文件大小不对啊~~~
另外,目前我的bios是f4版本的。官网的最新版。
还有,之所以刷新,完全是因为开机自检慢,另外不能软关机这些通病了。
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啊,感谢啊!

网友:
在qflash下能够看到fat32格式下面的bin文件,但是刷不进。提示文件大小不对,就是这样了!!!

网友:
麻烦路过的大神进来看看

网友:
我想还问一下,到底在刷me-bios的时候,是否就是应该用qflash刷;还有就是刷的时候如何确定是刷进的me-bios,而不是b-bios或者m-bios?

网友:
到底在刷的时候是否还需要在硬件上做什么操作吗?对不起版主,想到哪问到哪儿了,不是故意赚分的。

网友:
我的qflash版本是2.15版本的,flash type/size 是1m,但是那个me-bios文件是8m的,咋办呢?

网友:
你是否下载出错下到WINDOS版本,如果使用编程器刷写的下载DOS版本。

网友:
我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写的。。。

网友:
那个刷不了吧,型号不对呀,貌似

网友:
编辑器比较好刷的
也不贵 有时软件不好用

网友(2015-07-14):
楼主说的是这板子有3个BIOS,有个叫ME-bios,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之前有见过

网友:
很难搞的问题。

网友:
一般BIOS文件都是BIN根式的

网友:
这个只能编程器刷,

网友:
挺好刷的啊

网友:
楼主qflash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