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的头痛维修,结果让我晕倒

楼主(2014-09-10):
今天老板给了一块板,是ASUS F5R的,一上电流表发现电流一路直上到1.3A,根本就没跳变,而且还不亮机,我一看,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CPU换错了,于是又换了一块CPU发现还是一样,没办法,一点一点测条件吧,打开电路图,一个一个测了起来,搞了大半个上午全部条件都正常,我一想完了,修不了了,后来师兄叫我刷下BIOS试试,我想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正准备去刷BIOS时,我就想了下,测测CMOS电池有没有电先,一测只有0.5V左右,于是换了一个电池,然后接上电流表,电流跳的很好,而且还亮机了,由于此板是ATI的芯片组,所以我也搞不懂这是什么原理,烦请各位大神帮小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AMD的桥,是要注意COMS电池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放电有很多事情 都无法解释的

网友:
电池是给桥供电的,在待机的情况下,有电,其他条件满足,才能开机

网友:
华硕是个坑爹货

网友:
CMOS电压过低,南桥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无法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 我就没遇到过CMOS电池没电的

网友:
硕方电脑解释的是有点那么个意思,以后可得注意遇到这样情况,第一就要检查CMOS电池,或计就是秒杀呢

网友:
RTC 电池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到南桥后成为RTCRST  电池没电等于南桥没复位。

网友:
AMD  的桥吧  不带COMS  电池 不跑码很常见的

网友:
AMD的南桥,ATI北桥的那个机子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做下桥看看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