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掉电通病

楼主(2014-09-10):
联想E46G掉电通病

型号:E46G
E M0 Y  D. b1 r7 e$ k, z( F          集成显卡,才过保1个月,机器比较新
          CPU 集成北桥
通病:pq72 MOS管 DS 直接导通

网友:
楼主修过很多台这种机器吗? 又是通病?

网友:
确实,别刚修到就说是通病,

网友:
转载?论坛之前有人说过

网友:
刚过保一个月就坏机器主人够衰的。

网友:
我还修过K55D的 过保2天

网友:
修了一台就是通病,有点草帅了吧。

网友:
这也能修好啊厉害

网友:
那确实,,草率了。。但是  赞一个。。毕竟修好了。。。呵呵呵

网友:
是复制过来的 乱码都没处理

网友:
这帖子有点水,这次就不扣分了。下次注意吧好吗。

网友:
下次 碰到试试

网友:
楼主要说修了有多少台,才好判断是不是通病嘛.

网友:
这个好像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很多啊

网友:
这个遇到了几台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并非此管,只是将它人为导通,是另一个管子出的问题,论坛早已有人说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转换电压的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6-05-08):
还没有遇到过,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