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 问题,大神进来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10):
电脑电源按看机键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电脑CPU风扇也停了  按一下启动一下就停了 我吧绿线和黑线短接电源风扇就转个不停 这是属于 保护还是芯片有问题  这绝对不高压部位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电源坏了吗

网友:
看power ok是否为5v

网友:
却定时电源坏了

网友A:
我检查各脚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B:
怎么看你的描述像是主板问题,不会是主板坏了吧?

网友:
好像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應該是在cpu的供應電路部份那。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引起的,接上光驱作负载,再短接绿黑线看看

网友:
然后再测量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哦

网友D:
确定问题为电源的话,原因有很多,负载能力变小,5VSB电路,环形电感漏电,前级开关管变质,整流变压器或二极管变质或虚焊,N多可能

网友:
换个电源接主板再试,验证是主板问题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检查各脚电压都正常啊

各角的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你的描述像是主板问题,不会是主板坏了吧?

不是主板坏了 是电源 坏了  电脑 按开机键 转一下就停了  把电源拿下来 短接 之后正常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引起的,接上光驱作负载,再短接绿黑线看看

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电源问题  我换了一台电源就好了  这台电源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问题为电源的话,原因有很多,负载能力变小,5VSB电路,环形电感漏电,前级开关管变质,整流变压器或二极管变 ...

我检查了 二级管没有问题  我想问为什么短接 能正常运转了   我在电源接在主板上之后也用短接正常运转但是不能关掉

网友:
还就就是想问 怎么检查 各角的电压 是否正常具体说明一下 我在检查一边

网友:
跟我的一样  电源有问题  把主板烧了 把cpu供电去掉电源就可以转了  那么就修主板  换电源

网友:
这样啊,还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加负载再测量

网友:
确定主板是好的吗?

网友:
我建议把16V 25V的电容都换了,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电源拉不起负载了,检查大电容和滤波电容看有鼓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