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190mww1-402液晶屏故障

楼主(2014-09-10):
一台m190mww1液晶屏摔了一下屏有点变形,灯管架有点弯曲,更换灯管后屏亮如图,驱动板和电源一体板都更换过,故障依旧,不知是屏电路出毛病,还是屏坏了,请老师指教,谢谢。
屏坏

网友:
多半屏坏了

网友:
你不测量,怎么判断。。

网友:
问问客户摔之前要是不这样就完了!
也可以看看屏电路上有没有发热的原件,测测有没有3.3V 1.8V 还有屏上升压后的12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换灯管时里面没处理好吧!

网友:
希望 不是屏坏了,我就换坏过一次,跟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