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不定时掉电故障

楼主(2014-09-10):
版号为K40ID。故障现象为有时能进系统,过两分钟掉。但大多数都是刚进系统就掉。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后面的大电容问题。可这板上没有大电容。先从简单着手,换个系统,硬盘,散热,换过温控芯片,加焊过显卡一样。观察CPU后面刚好有两个电容的位置,是空着的。从料板上找了两个330UF的电容,加在了空位的地方。再次开机测试,不再掉电。

网友:
运气这么好

网友:
CPU 供电不稳   跟nec大电容一个道理吧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很不稳定的,可能你吹的时候也加焊了北桥

网友:
我的K40AB两片板搞了头大,,明天过去加加电容

网友:
那就是CPU 供电 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掉电和CPU供电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看来滤波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
这还是技术,不是运气

网友:
没加这两个电容之前还能用的,现在又加两个上去,这故障点还是没找到,估计还是哪个电容失容引起的

网友:
华硕有点节约成本   不过给了我们生存空间了        我好像看到楼主在偷笑

网友:
运气也是凭经验换的330 赞一个

网友:
有些板子 现在省的狠了  就容易不稳定

网友(2017-05-13):
CPU供电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时开时掉电,多数0.4A就掉了,,,,试试你的

网友(2018-09-25):
我觉得不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啦,谢谢分享,这个又示波器应该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