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X8AC不通电

楼主(2014-09-10):
板主情况如下:
ASUS X8AC
英特尔CUP
北桥SIS M672
南桥SIS968
板号K40C MAIN BOARD REV2.1
容量25VF08

20140910,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8AC,接上可调电源19伏,待机电流0.033,感觉是有点高了,不知对不对,然后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12345,不管它,拆了再说,这机可好拆了,可方便了,拆过的人都懂的。很快板子就拆下了,接下来我是这样子做的:

1:测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

2:接电,测到3.3伏,5伏,还有一个1.8伏都出来了。

3:开关3.3伏也有,按也有跳变。

4:测晶振两脚,竟然都是0.3伏,就是说没有压差啦,难道坏了,换之,料板没找到这个的晶振,就顺手焊了一个台式机的上去。

5:接电,待机0.007,开机电流三次跳变,显示。

6:清灰,装机。

7:拷机。

8:收钱。

9:吃饭。

最后,我还是想大家伙给我加点分,感谢哈。

ASUS X8AC-英特尔CUP 北桥SIS M672 南桥SIS968-板号K40C MAIN BOARD REV2.1 25VF08.rar

本机备份

网友:
捡到便宜了解

网友:
台式机的配件改笔记本用···················

网友:
写的好,支持你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到过,也是晶振坏了,是黄色的晶振吧

网友:
这机子配置太差。收得起钱吗。

网友B:
讲得有点太简单了吧!换的是哪个晶振 ?

网友:
比较得心应手这招

网友:
真的是秒杀呀,这么快

网友C:
看来是通病了? 晶振造成了待机不正常?没换晶振之前按开关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这问题修的快啊,正在认真看呢,结果让人意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到过,也是晶振坏了,是黄色的晶振吧

是的,就是它,南桥的32.768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通病了? 晶振造成了待机不正常?没换晶振之前按开关电流有跳变吗?

绝对是通病,我很早之前就修过几台了,晶振坏了造成待机电流0.033,接开关没有任何电流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得有点太简单了吧!换的是哪个晶振 ?

通病来的,所以讲简单了,换的是南桥旁边的那个黄色的32.768待机晶振,在料板没有找到这样的晶振,就顺手焊了一个台式机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我也秒杀了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