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70r5e-x01win8改win7 遇到难关 求助

楼主(2014-09-10):
    如题   三星470r5e-x01    改win7      出现的问题是     boot  device priority  里面没有本机的硬盘 ST1000  只出现 U盘的选择,
   开头的  SATA PORT1  认到  硬盘  ST1000LM024  HN-M101MBB

   我修改的    secure   Boot   改为 Disabled  关闭
                      OS mode  selection  改为csm  os    里面有3个   CSM OS   UEFI  OS   CSM AND  UEFI OS   3个都试了 启动项里面还是没有硬盘选择  就是U盘

                      前面   Advaned  里面  改了   fast  BIOS Mode  改为  关闭么    ,,,,,,这个是什么状况  搞不明白   求支招, 硬盘检测了 好的。

               在线坐等 。

网友:
是不是没有活动分区呢?

网友A(2016-03-15):
能进PE吗,进去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PE吗,进去搞

他的意思是说能进去pe可是BIOS下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说能进去pe可是BIOS下认不到硬盘

DELL新点的机子试个一款换好几个PE进去才有一个能认到硬盘..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说能进去pe可是BIOS下认不到硬盘

BIOS下都不认盘,估计BIOS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