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09-10):
待机电流0.02A,观察主板无异常。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测3V5V电感上其中一个电感无电压,一个电感有0.25V。开关上有3.3V。此机器应该是先出5V待机,5V正常后才有待机3.3V。说明5V电感上的电压偏低。供电芯片是RT8206A,测6脚19V,4脚6.05V,7脚5V,但是7脚的电压在不断的跳变。0.25-3.3-4.7.换了一个芯片也一样。求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7脚后面有负载有短路的。

网友:
7脚是重点,好好查查吧

网友:
7脚好像是固定5V输出

网友:
7脚看下对地

网友:
7脚像是后面拉低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A:
是这里的问题,EC没有发出VSUS_ON,PJP8104是一个隔离点,直接将它和这个信号相连。飞线到PSL8105的第一脚。这时待机0.04A,触发上电显示。

PU8101就在EC旁边。

网友:
有短路啊,慢慢查啊,你行烧啊

网友:
7脚后面短路,应该是EC吧,中间经过一个小管,在EC旁边,先测一下EC的供电脚是不是短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把 PJP8104 连到PSL8105  信号满足3.3v  可能前面有短路 或是芯片本身拉低  幸好有点位图

网友:
有短路吧,烧鸡

网友:
我这个 EN1 和EN2感觉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里的问题,EC没有发出VSUS_ON,PJP8104是一个隔离点,直接将它和这个信号相连。飞线到PSL8105的第一脚 ...

楼主你查过是EC没发出vsus-on,还是发出了被拉低。楼主飞线是强行给芯片一个开启信号是吧?

网友:
看看,,,负载,,,是不是,,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里的问题,EC没有发出VSUS_ON,PJP8104是一个隔离点,直接将它和这个信号相连。飞线到PSL8105的第一脚 ...

问一下楼主PSL8105在主板上的哪个地方,我的机器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2014-10-12):
PSL8105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PSL8105在主板上的哪个地方,我的机器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不是上传了一张点位图吗?PU8101就在EC附近。

网友:
是断线了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PSL8105在主板上的哪个地方,我的机器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忘说了,此机已经修复、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能共享不,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0.25v感觉是从电感后级穿上去的,不是PWM电路产生的

网友:
要是有短路的话 拉线也会拉低的

网友(2014-11-27):
果然搭通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多看帖益处多。

网友:
我也是一样看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测条件

网友:
连到PSL8105找不到在那里有人上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里的问题,EC没有发出VSUS_ON,PJP8104是一个隔离点,直接将它和这个信号相连。飞线到PSL8105的第一脚 ...

....我的是待机0.04 有3V待机  5V只有1.3V 不知道你这个和我的是一样吗

网友:
0..4V好像是不是偏高一点点吧,我记得这款机器待机0.3V才正常,不过能亮机就好,管它高不高呢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吧

网友:
我也是一样。。。。

网友:
差不多的问题,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2015-10-04):
我这机也是不触发,待机0.02A,不知道这个EC的VSUS_ON是在第几脚,楼主能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负载拉低了   一个一个断开试试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排阻门

网友(2016-03-28):
ASUS 的部上电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822的问题吧!!!!!!!

网友:
7脚后面有什么东西拉低了

网友(2017-03-26):
正在修,参考一下

网友:
后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