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红屏之艰辛维修

楼主(2014-09-10):
ACER 4752红屏之艰辛维修

时间: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地点:鸿运电脑城
机器型号ACER 4752  板号 10267-4
故障:内接红屏  外接正常
  刚刚过节,机器有点多。昨天老板拿过来一台4752 说红屏  屏他换过了 接下来他不知道怎么搞了。(老板不会修) 开始修咯。
  内接红屏,刚好手头有一台一样的。直接把上半部分拿过来试一下还是红屏。想肯定是显卡问题,给老板说要换显卡。给客户报价同意换。
上面说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才是真的要命的开始,今天显卡到了换上去。自信满满的接屏开机电流刚刚的 开机妈呀还是红屏。怎么会还是一样呢。显卡100多大洋买的。还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这么巧显卡有问题,还是一样的问题。 冷静一下。应该不会换了显卡还是一模一样的。只能找出电路图先量屏线接口,不测不知道。MBLVDSA_DATA0_R     LVDSA_DATA0_R# 这两个信号一点电压都没有,

对地LVDSA_DATA0_R#还无穷大(这个时候没接屏),看来问题在这里追查来源来自RN9408和RN9401,

RN9401 是没装的。那就看LVDSA_DATA0#     LVDSA_DATA0#来自南桥。

该不会是南桥坏了吧。以前没有修过这样的,不干贸然换。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会引起红屏,又搞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别的 问题  只能换个南桥试试咯  几下换好南桥开机红屏还真的没有全部红了  为什么说没有全红了呢 MLGB整屏是不红了 显示那个字的时候字的边上还有一点点红  真是无语了
   换完南桥还没测LVDSA_DATA0_R#  对地阻值呢。这一测真的是要命(这个时候接着屏)  阻值只有10几欧   为毛呢  我再把屏拔掉一量400多了。 换个屏还是400多,开机一切正常。难道屏也是坏的 换回原来的屏就10    看来屏还真的是坏的
都不知道客户还会不会修(这都是老板搞定)。到此维修结束  耗时3个小时
  总结:起来这个机器应该是屏微短路导致南桥坏。

这里想说的是维修的时候还是要多测量  不要盲目下维修看到花屏红屏什么地就去干显卡。我这次就上了当。

一个。 + 5 加分是最好的支持 顶你

网友A:
昨天刚修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问题,红屏的,,换屏无效,换桥,两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修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问题,红屏的,,换屏无效,换桥,两个换了就好了,,

屏也坏了吗

网友B:
桥坏,屏也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屏也坏了吗?

是的哟

网友:
以后我修这样的机器也得先测测屏,再搞主板了

网友:
关键还是修好了

网友:
干的好呀 不干你怎么知道不是显卡哈哈

网友:
这种 一般都是先干显卡的,干完显卡干显存,看来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坏了两个不知客户修不?干显卡学经验  不干你怎么知道好坏

网友:
这故障是南桥坏,红屏,不少见

网友:
上次有个全绿屏的,结果是屏线的针脚歪了。

网友:
修之前几步简单测量多重要啊,浪费个新显卡。

网友:
一个显卡啊.少赚钱了.哈哈

网友:
对的,花了不少时间搞这台机器

网友:
粗心的给一分

网友:
修得过程真的有点艰苦,还好都整好,屏坏也会引起微短呀,再导致南桥坏,这样的连锁损坏最麻烦了

网友:
看图纸。别盲目去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