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 一长八短报警 大写灯亮 无显 详细请看正文!

楼主(2014-09-10):
版号 k40id main  board  rev 2.0此机 拿到手 开机 一长八短报警  大写灯能亮  屏幕无显示,外接未测。。。。。

拆开散热器,发现此处进水腐蚀,, 后面也进了一点水,清洗干净,就如图电阻处一端腐蚀较严重,测量为12v多点。换了10k电阻还是不行。。  显卡重植过, 看到91修有人和我这情况差不多,更换电阻即ok了,但没有说出那个电阻是多大。网上下了点位,好像对不上,无图纸。各位大神有碰到一样的问题解决好了的,给点建议哈~ 显卡订了个,明天到。。 估计还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显卡重植过还是那鸟样。。版主给个高亮哈  ,谢谢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这样,难搞啊!什么也找不到?

网友:
华硕的图纸太难找了

失欣疯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板子  哎!”他“是压根没有打算让我们维修人员修啊    这是抢饭碗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机器很多就是没有相关资料就放弃了,没办法!~

网友:
换个822电阻试试

网友:
虽然822是通病,但这个貌似不像是822的问题呀

网友A:
8.2k?  但我换过10k的 也能控制电压输过去,换过300k的  换过 30om的 还是报警 ,直接拉线过去也是一样。 开机一长八短

网友:
这问题 应该 还好 吧  这个要细心肯定能修出来的

失欣疯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k?  但我换过10k的 也能控制电压输过去,换过300k的  换过 30om的 还是报警 ,直接拉线过去也是一样。 ...

对,8.22K的,如果都换过了,就可能不是电阻问题,换一个方向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8.22K的,如果都换过了,就可能不是电阻问题,换一个方向查

bios 刷过  ,二合一桥也加焊过 。cpu换过  内存换过   屏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8.22K的,如果都换过了,就可能不是电阻问题,换一个方向查

   8.22k
一般华硕的机器上面比较多是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死机的 没修好干死啦 这个机器好像是N架构的 三桥合一的 不太好修的 换个大点的电阻试试 没准滤波不稳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k?  但我换过10k的 也能控制电压输过去,换过300k的  换过 30om的 还是报警 ,直接拉线过去也是一样。 ...

我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C:
貌似和显卡有关,楼主还是等新显卡到了换上在看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不行再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和显卡有关,楼主还是等新显卡到了换上在看吧。

换过了·1     啊啊啊 ,换的新的

网友:
难搞定哦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2k
一般华硕的机器上面比较多是吧

在图纸上搜索,找得会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过  ,二合一桥也加焊过 。cpu换过  内存换过   屏换过

修到这程序了,进入了死胡同了,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图纸上搜索,找得会快些

我一个华硕售后的朋友说是47k,换了还是一样,8.22k我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华硕售后的朋友说是47k,换了还是一样,8.22k我么换

换了也没好,是吗

网友:
H换过阻止小店的看看。还有就是看看是否是分压电阻。如果是。就对阻止有严格要求

网友:
不知换了芯片后是否好了,如果没有好,如果是我我就用4.7K 左右电阻逐渐加大,或者您找个可调电阻逐渐加大或者减小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