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CHECKED MOSFETS

楼主(2014-09-10):
CHECKED MOSFETS

网友:
短接一下再测。

网友A:
MOS管测量师傅教了,黑笔接上边的D极,红笔测右边的S极,应该是500~600(二极管档),再用红笔碰一下左边的D极,回去再测S极万用表示数应该变小,有的二极管档会叫的!再用表笔短路G极和S极,又恢复原样就是正常的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测量师傅教了,黑笔接上边的D极,红笔测右边的S极,应该是500~600(二极管档),再用红笔碰一下左边的 ...

兄弟   在用红表笔碰下G不是D  不要误导

网友:
有的时候MOS管本身已经导通了,所以得短接一下再量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哦!场管是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在用红表笔碰下G不是D  不要误导

呵呵,左边哪有D极呀!领会精神!笔误没想误导这位老兄!感谢纠正!

网友:
测量场效应管时能不能被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