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用电池开机无显示,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 待机充电电流不断跳变。怎么办?

楼主(2014-09-10):
宏基4736Zg 用电池开机无显示,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 待机充电电流不断跳变。
1、直接用电池 开机无显示,内存 等1.031.48V 1.8V 都有,就是没有ENC大电容电压。。。
2、裸板用可调电源开机有显示,但一但进XP系统就掉电,但可以用U盘进PE不掉电 ,进BIOS也不掉电。。。。
3、插上电池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时电流0.35V,一会跳到2.04V 后一下电流就不断2.04V 1.5 V0.01V 跳变。。。
4、插上电池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可以显示,但电流始终在大幅度的跳变,进XP系统没到桌面就掉电。。
5、还有一个现象是,当不进系统时,如果关了可调电源。还是能显示,不会由于无可调电源而断电。但单单用电池开机无显示!!!!
6、手上没NEC大电容换,如何能测出是大电容有没有问题?也没330电容。。还是那个E、NEC大电容是用风枪吹下来吗?我用落铁加焊了下,发现起表面可以熔的,不能耐高温??那怎么吹???
7、能亮的时候,NEC大电容都有1.1V左右的电压!!! 不能亮的时候NEC大电容都有1.1V左右的电压,但其他电压无发现异常。。。
8:这种现象,能判断出是不是NEC大电容通病吗?待机时ENC大电容也会影响充电电流不断跳变??

补充内容 (2014-9-14 15:14):
结果:果然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强吹强拆 才能把它吹下来。。。撬开壳了。。。370度 无加风嘴 摇了近5分钟。。。再后一点点撬下来了。。然后换上4个470的电容  后故障修复。充电还是电流还是有跳变,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脏话* 我还没看 就知道是 NEC 大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根据你的故障现象:基本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掉电,这个百分九十是NEC大电容引起的,可以在大电容旁边加几个330测试下,如果没有掉电了,那就换了大电容(暴力拆除,哈)
二是电池不能开机的问题,你查下充放电路

网友:
去掉那个NEC大电容,再改6个330的电容上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电压跳变是正常的,跟NEC没有关系,不亮机的现象应该跟NEC有关系,为了节省换四个33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