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共享一个拓展思路的帖子

楼主(2014-09-10):
                                                   机型 HP 6515b 版号:TT1   AMD RS690T+SB600架构
    故障: 按开关以后电流跑到0.5-0.6A掉电,再按开关还是一样到0.5-0.6A掉电

第一步,拆机,目测主板是无腐蚀烧毁的一修板,裸板打全板主供电对地值无明显短路,装负载测试,故障依旧。上电瞬间万用表测全板主供电均已经产生,为了防止误判,还特地用示波器检测,各处主供电电流平稳。

第二步,主供电供电正常产生以后掉电,看来也只能跑时序了。6515b这个机子不带时序,参考 Z07 (广达代工RS690+SB600)的上电时序:

简单说明:
①全板供电正常产生以后,发出的PG相与产生HWPG
②EC收到HWPG以后延时发出EC_PWROK
③一路EC_PWROK经过门电路转换出 SB_PWRGD NB_PWRGD信号给南桥作为南桥复位的前提条件①;另一路CPU_PWRGD信号到达南桥,作为南桥复位的条件②
④南桥在条件满足以后发出 PLT_RST#/ PCI_RST#复位平台、PCI设备。
⑤北桥收到PLT_RST#以后,发出CPU_LDT_RST#复位CPU。
⑥CPU开始工作,通过SM总线读取内存SPD信息。
.......

第三步,摸石头过河,先测SB_PWRGD。 翻看图纸SB_PWRGD来自于 EC KBC1070-NU 60PIN,实测该处触发掉电瞬间为0V低电平,用手术刀挑起60 PIN还是一样两边都是0V。根据经验,AMD RS600+SB600双桥架构主供电产生机制为:
①1.8V 1.5V等供电正常以后发出PG相与发出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②CPU核心供电产生以后发出PG用于开启NB核心供电以及1.2V总线供电。

第四步,之前测试过VCC_NB、+V1.2A总线供电正常,说明前级正常。马上检查VCC_NB、+V1.2A供电PG,发现板子上根本就没有采用这两个PG。这时候维修陷入僵局,EC收到什么信号以后才发出SB_PWRGD。翻看了几遍EC引脚定义,不得要领,先不管他放在一边。

第五步,换了两台机子的显卡,同事在装机,我又有时间来研究这块板子了,先随便翻了翻图纸看到了这一页:

这边看到,主板最后产生的供电是+V1.2S,由+V1.2A经过MOS管转换而来。
先整理了一下思路:
①EC 一定是检测到全板供电已经正常以后才发出SB_PWRGD。
②全板最后产生的供电为+1.2S,EC要检测全板主供电正常的话,莫不是+1.2S这边有个电压检测电路连接到EC。
③追查+1.2S。

第六步,果不其然,右边这张图的原理为:
+V1.2S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到了一个LM393比较器5PIN正向输入端,与6PIN反向输入端(2VREF经过两个100K电阻分压成1V电压)相比较。1.2V>1V正大于负7脚开漏输出 NB_PWRGD,经过+V3S上拉为3.3V。这边的NB_PWRGD一路连接到了NB,另一路连接到了EC。

这边就不难看出6515b这边产生SB_PWRGD的时序了:
EC收到 NB_PWRGD以后才发出SB_PWRGD,万用表检测EC第78PIN 3.3V正常。直接换掉EC,在测试已经不掉电了。

第七步,上U内存,电流跑到0.9A左右不动了,示波器检测内存SM总线无波。查看PLT_RST#  LDT_RST#

万用表检测开机以后,SB边上的U34第6PIN 3.3V正常,转向测CPU座子 B7点的LDT_RST# 开机以后 1.8V正常。AMD的CPU坏的也多,同行那边拿了个过来,装上,电流一路跑到1.7A 跳动几次到2.2A左右屏幕点亮。至此,本机修复完毕。

大晚上加班发帖辛苦,看帖觉得有收获不妨给我加个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懂时序就是快,楼主强悍,能把时序分析的那么清晰,佩服啊

网友:
路过学习!!!!!!点一万个赞!!!!

网友:
楼主这么晚了 还在发帖  实在是精神好啊!!而且还是有好东西分享给我们的  赞一个!!!

网友:
这个要收藏慢慢消化学习。

网友:
内存SM总线波形楼主这里是不是上假负载把示波器信探头放在对应位置进行测试的呢?这个波形正常是3.3V高电平状态吗?

网友:
信号流程写的太好咯!学习咯!

网友:
楼主写得 很详细呀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是怎么变成大神的

网友:
楼主怎么加分 啊  我不会加  指教一下  我好跟你加一把分

网友A:
我修一个华硕的AMD的没修好。。。。。还是仁宝代工的LA7551p 的板子,AMD不好修啊,怎么都不出内存供电。 上下管,芯片 都换了,对地值测了正常,一上电就烧内存供电上管,其他供电都有。放弃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一个华硕的AMD的没修好。。。。。还是仁宝代工的LA7551p 的板子,AMD不好修啊,怎么都不出内存供电。  ...

仔细检查反馈电路的电阻有没有变大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一个华硕的AMD的没修好。。。。。还是仁宝代工的LA7551p 的板子,AMD不好修啊,怎么都不出内存供电。  ...

内存管理芯片是RT8209. 修了好几天没修好,已经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一个华硕的AMD的没修好。。。。。还是仁宝代工的LA7551p 的板子,AMD不好修啊,怎么都不出内存供电。  ...

下次修到这种的还要看看上管控制级有无断线,我都遇到好几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修一个华硕的AMD的没修好。。。。。还是仁宝代工的LA7551p 的板子,AMD不好修啊,怎么都不出内存供电。  ...

上管G级通过一个电阻连接都芯片,没有断线。不烧上管的是时候就是 上管G级0v下管G级5V,貌似是保护的情况。但是后级没有短路。。。。rt8209的反馈也是从输出的脚反馈回来,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保护了,还是根本就不出供电。最后一次没烧上管,把上管D级跟公共点相连的一个小电感烧了,客户说机器是开着机器的情况下摔了。我怀疑是板层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个个都是精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级通过一个电阻连接都芯片,没有断线。不烧上管的是时候就是 上管G级0v下管G级5V,貌似是保护的情况 ...

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级通过一个电阻连接都芯片,没有断线。不烧上管的是时候就是 上管G级0v下管G级5V,貌似是保护的情况 ...

看了年底一定要买个示波器 。  刚刚买的讯维CF360BGA到现在都没成功过,郁闷死我了。

网友:
大神级别啊,时序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
楼主好威武啊

网友:
加分,收藏,慢慢看

网友:
换CPU是在CPURST正常的情况下就先换个试下是吧?

网友:
这样的修好,确实不容易,自己可以想到且修的有理有据,看来没有修不了的板了

网友:
时序记得如此娴熟,还可以灵活运用,赞一个。

网友:
很好~~~ADM的时序还没怎么研究过呢~~呵呵~~~我想问问这机子修出来收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