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风扇转速慢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2014-09-11):
E40 风扇转速慢   转速就在500 600 左右   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换个风扇来排除下

网友:
换个风扇。

网友:
直接换导热管就行了吧 改风扇也不好使的

网友:
换风扇  不行的话加硅胶     风扇改常转

网友A:
首先你得判断是不是风扇坏了,如果没事,直接找个5v的供电,价格二极管,大约4.几v吧,改革常转就行了

网友:
可能控制有问题了,直接从USB引个5V过去,接个二极管,风扇没问题的话,肯定会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判断是不是风扇坏了,如果没事,直接找个5v的供电,价格二极管,大约4.几v吧,改革常转就行了

怎么加二极管

网友:
铜管我知道是个通病  铜管和风扇我都试着换过了 不是换不换的意思   我只想问问看有什么办法加快   改5V我也弄了  鲁大师显示的还是600左右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好像是正常的吧。。。  我鲁大师也是600-900之间 、

网友:
改常转吧,直接5V

网友:
此机基本无解,沦落娃设计本意估计就是加速更新换代!什么改之类的搞不好会惹一身骚.

网友:
要是粗轴,用了有2年,就换风扇吧

网友:
可以改个长转试试看,

网友:
E40风扇本身就是600转左右,温度高100%是散热器坏了,不用考虑太多。

网友:
飞个5V上去

网友:
USB直接飞5V

网友:
E40的不能改常转吧  改完风扇不报错啊

网友:
e40可以直接改的,很方便不报错

网友:
改天试试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