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11):
机器:lenovo V360 纬创资通
板号:LA36 MB

看一下架构和时序

首先接入适配器后产生的公共点电压AD+。见下图:

接下来是由待机芯片RT8223BGQW-GP产生的3D3V_AUX_S5线性与5V_AUX_S5线性电压,同时NPC781EAODX-GP发过来的S5_ENABLE来开启系统下的3V_PWR、5V_PWR待机电压。见下图:

随后产生RSMRST#-KBC产生后续电压。见下图:

首先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为19V。见下图:

并且适配器的19V经两个电阻SBR11和SBR12分压生成AD_DETECT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已就绪。见下图:

AD+还加到充电芯片给电池充电,AC_OK为高电平,而BQ24745_CHG_ON为低电平时且检测到电池接入时才给电池充电,并由适配器供电;相反适配器接入时,而电池没有接入则充电芯片停止工作。只有电池接入时电池放电。见下图:

3D3V_AUX_S5与5V_AUX_S5的产生。由公共点过来的DCBATOUT电压给待机芯片RT8223BGQW-GP的VIN脚,同时还由R313与R663分压得到5V左右的电压51123_EN给13脚的EN端,同时51123_EN又供至芯片的1脚和6脚,同时由芯片内部的基准电路产生基准电压由3脚REF输出,REF基准电压与线性电压共同作为4脚与14脚的供电。见下图;

当RT8223BGQW-GP工作正常后由其产生的线性电压给EC供电。见下图:

还做为RTC电路的供电见下图:

这个电压还给给EC的128KB的EC BIOS Flash ROM供电。见下图:

EC供电正常以后其内部的时钟电路起振产生时钟频率,同时由3D3V_AUX_S5经排阻上拉产生ECRST#的复位供至EC复位脚。见下图: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EC开始从下面的BIOS读取程序来定义KBC中的一些GPIO脚;这些正常后EC会发出S5_ENABLE去待机芯片的待机电压开启脚,当芯片条件都满足后产生3D3V_PWR与5V_PWR供至桥、EC、SYS的4M的BIOS。当EC通过LPC总线得知南桥此时已得到3D3V_S5的待机电压后会发出一RSMRST#_KBC经电路转换产生PM_RSMRST#告诉南桥待机电压以准备好。见下图:

按下开关出发产生一个KBC_PWRBTN#由3D3V_AUX_S5经RN2排阻上拉送往EC,EC收到这个信号发出PM_PWRBTN#送给南桥,产生后续的S3电压。见下图:

看了以上这些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来吧。刷EC的BIOS后测试无果。判断应该是EC芯片(EC没有读取BIOS)损坏替换后亮机,交付使用。

网友A:
时序说的好,但是这样修机子修的有些慢,不妨跳跃式的由表面故障往后推出不触发的真正原因

网友B:
仁兄的图文并茂案例步步到位 我们这边笔记本太少了 跟老师学的都快淡忘了 回头要好好地恶补一下了 道声谢谢
不过弱弱的请教一下仁兄 发的图使用什么软件制作的打上漂亮的字 这样很有利于理解 谢谢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图文并茂,如果再加上实物测量图,就算得上教材级的案例了,根据故障现象和时序分析来判断故障点维修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C:
楼主编辑的帖子很漂亮,真是图文并茂,也很想知道用什么软件编辑的那个图片。

网友:
最近都在学习主板~等这期远程结束了好好恶补一下笔记本,

网友:
希望楼主 多多发帖

网友:
听你这意思说的是不加电的维修思路吧,而不是不开机的维修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这分析的。 不错。。跟这思路就进去了。

网友:
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说的好,但是这样修机子修的有些慢,不妨跳跃式的由表面故障往后推出不触发的真正原因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兄的图文并茂案例步步到位 我们这边笔记本太少了 跟老师学的都快淡忘了 回头要好好地恶补一下了 道声谢谢 ...

是这个软件ashsn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编辑的帖子很漂亮,真是图文并茂,也很想知道用什么软件编辑的那个图片。

是这个软件ashsnap

网友D:
你在忙什么呢,也看不到你的维修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忙什么呢,也看不到你的维修帖?

没忙什么 没什么案例可发

网友:
楼主编辑的帖子很漂亮,真是图文并茂,

网友:
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