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高人给个详细的液晶显示器的维修步奏

楼主(2014-09-11):
有高人愿意指点吗?笼统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类的话就算了,说白了就检修的一般顺序和关键点

网友:
你可以在本站查找一些相关的帖子的,这样可以集大家之所长。更好一点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现象检修流程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套件测试然后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