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忙看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11):
  一台宏碁的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就咔咔咔的响,电压还会向下波动1V,电流也会乱跳,不过都会跳在0。3A以下,查了各大电感也没短路,本人又是小小白,看到这问题真是无可奈何。

网友:
短路了  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测一下

网友A:
待机电流高,一是有轻微短路,一是有电提前出来,但电压有下降情况,应该是属于经微短路情况,但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去掉,就知道是不是公共点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高,一是有轻微短路,一是有电提前出来,但电压有下降情况,应该是属于经微短路情况,但待机电压 ...

公共点电压一直有,应该不是公共点短路。我烧了一下5V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应该是待机有微短 主要查待机部分

网友:
查待机和充放电电路 ,有短路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待机有微短 主要查待机部分

  待机微高我也看得出来,问题是为什么可调电源会咔咔咔作死的响。?

网友C:
负载短路了  不是19V部分的是后面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待机电流大了!咔咔咔的响是发自哪里的?

网友:
看看线性3 5 V电压吧

网友:
后级短路 也会引起电源发出异常声响

网友:
短路 LDO看看 网卡 桥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短路了  不是19V部分的是后面的

  公共点短路,可是我把觉得怀疑短路的元器件拆了,还是短。

网友:
看电流不是很高呀,电流表怎么会响呢,求解

网友:
待机电流,有响动,这点较为认同。把电流调小一点试试呢

网友:
  晕,这不会是限流了吧??

网友:
可能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明显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