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MI945GZ检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1):
一块冠盟945集成小板, 不装内存E0, ,装内存,C1-39-45-C3(大约是这样,闪的太快)不断循环, ,查内存主供电1.8V,1脚参考0.9V ,SMDATA SMCLK 3.3V ,SPD 3.3V ,3对时钟0.84V,都正常。数据打值450,有大约4个好像490.不知正常不?BIOS刷了,IO换了,NB加焊过,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望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12 08:38):
今天一早,想想换CPU试试,2180上,结果顺利跑码,我很无语ing.....原来上的420是测机器用的,坏了???

网友A:
那样就得辛苦一下看下内存的TX信号对了 一根一根量

网友:
内存的TX信号?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样就得辛苦一下看下内存的TX信号对了 一根一根量

能不能讲解一下TX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就得辛苦一下看下内存的TX信号对了 一根一根量

是内存到北桥的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讲解一下TX信号~

对的  就是与北桥的通讯信号  在服务器上叫 TXP RXP信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就是与北桥的通讯信号  在服务器上叫 TXP RXP信号对

玛雅~那就是打值了~好伤脑壳

网友C:
多试几条内存,有好多主板挑内存的

网友D:
看看内存插槽氧化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试几条内存,有好多主板挑内存的

换了5.6种,都不行,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E:
拆串口芯片,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串口芯片,拆网卡

我试试,感觉进入瞎搞阶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串口芯片,拆网卡

拆了,涛声依旧啊,郁闷

网友:
还不行就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F:
是在不行。刷了bios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在不行。刷了bios 看看。。

刷了3.4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内存插槽氧化没

没有,还用大号牙刷清洗了,

网友G:
重植北桥基本能解决。不敢100/100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植北桥基本能解决。不敢100/100的肯定。

没有BGA,暂时放弃

网友:
量内存上的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