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HP LE1851wl白屏

楼主(2014-09-11):
型号如题,客户说用的时候突然就白屏了。我试了下用显示器本身推介的分辨率(1366*768)就会白屏,用别的分辨率就不会,但是用一会只是灯就变黄了,要按下显示器上的按键就又显示出来了。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上没有找到,特地发帖求给一个。

补充内容 (2014-9-12 17:51):
问题已解决:在淘宝上买了一个BIOS刷上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4-9-12 17:55):
程序在10#      屏型号:LM185WH2   板号:715G3083-3    显示器型号:LE1851wl

补充内容 (2014-9-12 17:56):
程序在10#屏型号:LM185WH2   板号:715G3083-3   显示器型号:LE1851wl

网友:
是不是VGA线的问题啊,另外这个屏型号没听说过啊

网友:
灯管发红,是不是灯管老化咯!

网友:
这个是LED的背光,你说的用一会灯变黄了,你仔细看过屏幕有暗影图像没??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了 应该先刷下程序

网友:
有没有换驱动板试

网友:
屏供电在不在啊,不在就盯着这点。

网友:
驱动板问题和屏线

网友:
此显示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