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C460A 和C460M的主板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4-09-11):
联想C460A的本子,显卡坏了,灯亮黑屏。  想求一块显卡换上或直接搞一块集成的主板换上(C460M的主板)。
所以特来问一下,,这两个本子的主板可以代换吗?

原来的显卡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哦,发错了版面了,谢谢版主帮忙移个位置,或删除了,  好长时间没来,不懂怎么发帖了! 抱歉!!!

网友:
通用的  !有 965和945的区别,集成代用独立

网友:
换个显卡也没多少钱啊?没有BGA?

网友:
换上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没有只能试一试。了。楼主。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好了。记得发帖回复一下。

网友:
换下试试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有图纸的话就找来对比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