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907tx灰屏

楼主(2014-09-11):
  接一台惠普v3700本,开机灰屏,外接无显。看下图:

几次跳变后电流2a多,分分钟跑的是正常的电流啊。于是摘掉cmos电池,能听到bios参数复位后的默认报警声。结合外屏不亮,内屏灰,锁定故障在显卡。拆机看到显卡g86-630-a2,呵呵,用风枪吹几下加电后外屏显示正常。上机器加焊显卡故障排除。进系统加压测温分分钟攀升80度,hold不住呢。换显卡客户不给力,告诉他现实情况接受保守治疗。
       读取原机bios

网友:
什么叫保守治疗啊

网友:
就是让客户自己注意温度高时让机器休息会儿,呵呵。

网友:
这机器。修好额。。温度一高。。出问题的几率很大呀。。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 用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
没几天,客户就回来接受彻底治疗啦。。。

网友:
我看这分明是保守试用啊

网友:
这叫给自己找麻烦啊,你跟客户说保修多久啊,下次还得找你加热下,就是不换,看你咋办

网友:
HP 通病啊!显卡啊!都是散热不好惹的祸!

网友:
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得回头啊。

网友:
你真会忽悠

网友:
嗯!老机器了,要客户换显卡他肯定会不愿意啊!不划算呢

网友:
保护治疗,去大医院,哈哈

网友:
又收二到钱,安逸

网友:
没放弃治疗就是好的。

网友:
保守治疗要跟客户讲清楚了!不然麻烦大大的!

网友:
现在比较老的笔记本渐渐没价值维修了,很多明知道是显卡,桥坏了,也没维修的价值了。特别是在淘宝上那些芯片还卖那么贵,我想会不会某一天桥的价格比主板的价格还贵了。

网友:
这机子显卡有问题早是通病了,现在很难修得到这种本了

网友:
这个桥就是容易阳痿

网友:
维修贵了,客户都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