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维修用的紫外光固化绿油,能否用热风枪进行固化?

楼主(2014-09-11):
PCB表面的阻焊绿油坏了,露出了下面的铜,想用绿油修复,但没有紫外光的灯进行照射固化,想请教一下能否直接用热风枪吹呢?若可以,温度使用多少度来固化绿油?
谢谢指点。

网友A:
你的风枪能吹出紫外线啊,肯定不行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直接用热风枪将绿油吹干,不行吗?

网友:
NO 放到阳光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用风枪搞过,焊盘断线,加了铜丝,然后用绿油覆盖,风枪吹的变成固态,然后上桥,机器修复了

网友:
风枪可以吹干的,吹过后晾下,就好了

网友:
那看来得买热固化的绿油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    一般都不会搞得那么美观   也就上面贴层胶纸

网友:
好像不行,我试过!

网友:
要用紫光灯或阳光的紫外线照的。

网友C:
疯抢没用的,我就是不行才买的紫外灯!

网友D:
不行 bga没试过 感觉也不行 我是买了个紫外线小手电 17块还免运费 然后拆开接个头子 要用时接上可调电源 3.6v  20分钟即可

网友:
紫光灯和太阳晒都是比较好的方法,但风枪真的不敢说

网友:
毫不犹豫的紫外灯

网友:
买个紫外灯就行了

网友:
用太阳晒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什么是紫外光固化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抢没用的,我就是不行才买的紫外灯!

那个灯 要多少钱啊

网友:
TB找下,一大把,随便问问去吧!我买的40快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 bga没试过 感觉也不行 我是买了个紫外线小手电 17块还免运费 然后拆开接个头子 要用时接上可调电源 3. ...

我也是,那个太费电池了,直接可调电源,限流1.5A或1A,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枪能吹出紫外线啊,肯定不行了

神回复-( ﹁ ﹁ ) 。。 笑尿了。。

网友:
验钞紫外线灯行不?

网友:
LZ 可以放到太阳下晒  这个和我们常用的那个无影胶类似 必须紫外光照才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直接用热风枪将绿油吹干,不行吗?

可以的200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