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点不亮

楼主(2014-09-11):
机型; 联想V370
板号A37 10252-2
一修机,此机是双显卡的.接到机器上电源,电流一路跳变到1.2.拆机刷BIOS无果.仔细观察主板发现集显供电的上管下有点发黑.拆开后发现已经烧坏了.更换PU4405和上下管后电压出来了有0.9V,但是电流跳变到1.4左右无显,测屏EDID有3V电压,无任何波形.刷了好几个BIOS也没用.把CPU换到好的机器上试可以点亮没有思路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测一下CPU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CPU的时钟和复位

看电流跳变都已经跑码了.实测内存上的SMBUS已经有波形且内存上的排阻也有波形.没意义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跳变都已经跑码了.实测内存上的SMBUS已经有波形且内存上的排阻也有波形.没意义的回复

按你所说的,那故障就锁定在显卡这块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是双显卡吗,先把独显取掉,试试集显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CPU复位了没有

网友:
外接试试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2017-12-12):
这个有可能是集成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