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LA-4232P的板子 一开始是屏线断了一根花屏 换了一根好的结果有光无字,换会原来的也变成有光无字.是缺一组信号么?哪位大婶给个思路。
戴尔

网友:
继续修屏线吧,不行就换一根

网友:
显卡看看啊啊

网友:
屏线插插看,不行就换

网友:
换根屏线不行就查下供电

网友:
你把整根屏线都换了呢,试试可不可以好呢

网友:
外接 看下

网友:
换出大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没带电操作吧

网友:
屏线问题哦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 是不是 显卡坏了 或是 换一片 屏试试看

网友:
换根屏线不行 还不行 就查下供电

网友:
大婶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