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能用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4-09-11):
Z460,板号5751P VER1.0,外观正常,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触发。能开机时待机电流为0.006A。
不能触发时有两种电流。一种是0.018A,此时有3V5V,但B+电压只有15点几伏;一种是0.03A,此时B+电压在7——8V之间跳变,3V和5V也在不停跳动。初步判断应该是有一个小电容漏电,或者是某个电阻阻值变小。不过这个东西量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师傅,指点一条捷径,不胜感激!
我在本网站上看到了好几个类似的案例,但好像都没有最终结果。

网友:
那就肯定是B+有短路啊,不要考虑电池,就按公共端大短去修就行了!

网友:
这MOS管 控制脚肯定不正常,有修到过是比较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
那里虚焊吧

网友:
你那公共点7到8U这都短路,那待机还0.03A正常,这也太不可思议啦吧

网友:
保隔电路问题。重点查隔离管控制级电路

网友:
本人刚遇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有人修好过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