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A43S

楼主(2014-09-11):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待机0.03触发到0.04不动。刷bios后好了。但没用多久又出现开始的情况,重新刷bios又解决了。然后一直这样重复。bios芯片也换过了。coms电池电压也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的吗?给我点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仔细查下吧,南桥、IO还有晶振、有的换晶振一般都可以

网友:
同楼二楼的说法,重点查这些地方,反复就说明你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

网友:
好的。我再重点查查。谢谢啦。

网友:
楼二楼的说法,重点查这些地方,反复就说明你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跟你现象一样。。但刷BIOS无果。。。最后查了一下是19V没彻底过来。。拉了一条线解决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的砍伐

网友:
有可能BIOS周围零件问题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