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F250AD 烧线问题

楼主(2014-09-11):
此电源估计是通病了,300V到CM6800的15PIN反馈烧断,此机一般送修情况是保险烧坏,400V电容鼓包,导致全无的情况,更换以上配件,部分SB5V PSON出来了,但发现还不能启动,测6800的13PIN VCC无电压,顺线回到了待机部分前级,VCC同样也是待机前级供电,最后了现IC7故障,更换后OK,注意此电源不开机,PFC未启动,大电容电压只有300V,另,少量6800也挂了。结合示波器判断最快

网友:
不只是此电源  只要有PFC的电源  PFC电路没工作大电容都只有300V

网友:
不错的经验,记下了

网友:
很多液晶电视待机就有380V,PFC已经工作了,此PC电源受控于后级电路PSON拉低到IC WT7524动作,再过光偶,回到CM6800,CM6800供电和待机电路共用一个变压器的原边,正常的情况,有待机就有供电,共同受控于IC7 JP35电源模块,6PIN的一个贴片,烧线估计是电容容量下降电流变大引起。

网友:
谢谢提供经验,很实在

网友:
  最好上图说明,图文并茂,详细解释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不是散热条件不好,就是过压损坏的,不然不会将450V的大电解搞爆浆的。过压损坏的可能性大一些,过压通常会同时损坏多个元件。

网友:
DELL的电源不错,价格也不错